[STM32F1] 和eeprom里的address建立联系

楼主(2022-07-09):
我用i2c_read() 来读 eeprom里的值,然后用uart发送到串口。现在串口发出的数据乱码,那么我想问i2c是否已经和eeprom里的address建立联系了。

网友A: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如果 eeprom的 address不对的话,read()得到的数据是空呢,还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设置的显示方式不对呢

网友C:
乱码是哪里来的数据?

网友D:
这个不好判断的。
通过分析检查一下。

网友E:
使用的模拟iic吗?

网友F:
如果不正常,先纠正串口通讯代码。然后再读取EEPROM数据发送。

网友F:
EEPROM内部有数据吗?

网友G:
串口的波特率一致吗?

楼主:
串口共地了吗?

网友G:
i2c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H:
数据不是乱码吗?怎么是空?

网友I:
你可以先写入数据,然后读出数据。

网友J:
EEPROM内部数据可能有数据。

网友I:
现在有很多的的这种产品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K:
io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L:
EEPROM数据是否能够读取?

网友F:
是不是串口有问题,检查硬件。

网友D:
有可能是串口配置的问题,不一定是iic。

网友M:
最好通过单步调试能够检测数据。

网友N:
如果全为0或者ff应该有问题。

网友H:
可以把FSMC提供的FSMC_A[25:0]作为地址线

网友L:
FSMC可以请求AHB进行数据宽度的操作。

网友O:
STM32f10xxx FSMC有四个不同banks(每个64M字节)考研支持NOR、nand等其他类似的存储器。

网友B:
检查一下串口

网友P:
先把串口通信搞正常,然后再搞IIC

网友Q:
首先要看ADDR的ack是否应答

楼主:
既然是乱码 当然是没有

网友L: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F:
什么叫和地址建立联系呀

网友G:
估计费劲 看你的这个状态

网友D:
串口发送乱码。可以分开调试:

网友Q:
串口的时钟线 是否乱码了

网友P:
串口波特率是否乱码、

网友R(2023-03-01):
从flash后面取,保证用不到的地方

网友S(2024-05-16):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T: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U: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V: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W: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X: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Y: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Z: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A: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B: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