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83调试头

楼主(2022-07-09):
是否有资料把PCB和BOM公开了?想自己做几个用

网友A:
和PCB没关系,是芯片不同。

网友B:
相比普通的PIC12F683,调试头上的芯片加入了支持调试的功能,其余功能一样

网友C:
相当于是为不带调试功能的MCU提供的特别版本

网友C:
在这个可调试的芯片上调试好程序,去烧写不带调试功能的芯片即可。

楼主:
哦哦,所以说我必须购买官方的调试头,我以为就一块硬件板子而已。原来是上面的芯片不同

网友D:
你可以随便找一颗引脚多的,可以调试的PIC16, 写到代码之后,再移植到683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