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WM使用的多,对EMC有何影响

楼主(2022-07-09):
如何改善,pwm对EMC的影响

pwm驱动感性负载

网友A:
应该是会的,如果路数多的话

网友B:
多少会有影响的,
话说回来,能做EMC的,都是大户

网友C:
不同的频率,或者相同的频率不同的源放一起,有没有影响?

网友D:
感觉频率一样可能好点
还是要实测一下

网友E:
速度不快没有问题

网友F:
是说路数多吗

网友G:
影响的不是PWM,而是你的负载。

网友H:
影响肯定会有的 就是大小的问题了

网友I:
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J:
感性负载肯定存在干扰

网友K:
如果不同的频率我觉得反而还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同的频率我觉得反而还能好些

那不就各种频率,都乱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