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

楼主(2022-07-09):
有谁用过RH6010触摸IC   ,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不是很全,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启动,发送地址,收应答,发送寄存器地址,收应答,读取数据,停止。是这样的吗?

网友A:
RH6010 是个 I2C 接口的八通道触摸感应开关。

网友B:
嗯,如果上来一下子感觉很复杂,不适应,可以先参考一下 I2C 的协议的例程,网上很容易找到。

楼主:
我会IIC 但这个芯片给我的资料有点不明白,它的SDA和SCL上电默认是低(我觉得应该是高才对),它给的电路图,这两个管脚直接与主控MCU相连(我认为应该要上拉电阻才对)。这是我不太明白的。

网友B:
为什么你认为要高,认为要上拉电阻?

网友C:
默认是高是低都可以看IC定义,还有上升沿下降沿也是一样

网友A:
至于上拉电阻,内部有足够的上拉,外部就不需要了

网友D:
这个芯片停产了,慎重使用。

网友E(2022-11-14):
我司主要是做触摸方案的,成本优势价格美丽,有需求可以联系 VX13244777889

网友F:
基本上是楼主说的那样,具体编程还得依照时许进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