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

楼主(2022-07-09):
什么线该走宽一些 什么线走细一些  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A:
电流越大,走线越宽,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网友B:
宽点好,而且地线、电源线要比信号线粗。。。。

网友A:
电源线地线比较粗的

网友C:
根据电流大小估算适合的电源线宽

网友D:
电源线要宽的吧。

网友E:
如果没有阻抗要求    想怎么走怎么走  呵呵。。。。。

网友F:
画板之前需要先吃透原理图,你知道这条线是用来干啥的了,你就知道它应该粗还是应该细了

网友G:
我都是电源线0.5,地线0.8,搞不懂电流

网友H:
看一下PCB标准规范

网友I(2022-12-03):
建议结合实际需求进行相关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