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

楼主(2022-07-09):
稳压管二极管的一种,它比较特殊,基本结构与普通二极管一样,也有一个PN结。由于制造工艺的不同,当这种PN结处于反向击穿状态时,PN结不会损坏(普通二极管的PN结是会损坏),在稳压二极管用来稳定电压时就是利用它的这一击穿特性。一般二极管反向电压超过其反向耐压值时会被击穿而损坏,但是稳压二极管在承受反向电压达到稳压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大。只要反向电流值不超过允许的最大电流,就可以正常工作,它的反向伏安特性曲线较陡、线性度很好。

稳压管工作原理

如下图是稳压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图,当电压大达到稳压值Uz时,曲线很陡,说明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在大小变化时,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大小基本不变,也就是说在在一定电压范围内,随着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变化,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大小基本保持不变,这就是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它利用的是它的反向工作特性。

稳压管主要参数

①稳定电压Uz: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稳定工作时的电压值称为稳定电压;

②稳定电流Iz: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稳定工作时的反向电流称为稳定电流。稳压管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称为最大稳定电流,使用稳压管时,工作电流不能超过,一般按大于2倍输出电压来设计;

③动态电阻Rz:稳压管在反向击穿的曲线工作时,电压变化量△Uz与电流变化量△I之比称为动态电阻,动态电阻越小说明稳压性能越好;

④额定功耗Pz: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它的额定值为稳定电压Uz和允许最大电流Iz的乘积。

⑤温度系数α:稳压管的温度变化会导致稳定电压发生微小变化,因此温度变化1℃所引起管子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量即是温度系数,温度系数越小越好,说明稳压管受温度影响很小。

网友A:
具有破坏性的电压是叫什么电压来着?

网友B:
一直就是动态的电阻是吗

网友C:
二极管很难分析透彻

网友D:
tvs是一种二极管吗

网友E:
一般稳压二极管用在电路的什么部位呢

网友F:
正常状态下伏安特性还不错

网友G:
器件参数,越琢磨越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