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20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烧写芯片啊?

楼主(2022-07-09):
sh88f20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烧写芯片啊?

网友A:
刚刚入门买个JET51或S-LAB

网友B:
JET51是通过JET通讯口进行烧录,而SLAB则是通过ISP,也就是串口。

楼主:
啥意思啊

网友C:
JET51支持全系列中颖8BIT FLASH MCU,而SLAB只支持SH79F085、SH79F165、SH88和SH89系列单片机

网友D:
是的,SLAB功能较少,且用起来不如JET51那么顺手

网友E:
ISP模式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F:
串口应该是固定的两三个引脚

网友G:
这个的功能比较的少呀

网友H:
这种烧录模式支持在线仿真吗

网友I:
JET通讯口一般是几根线啊

网友J:
哪种烧录方式比较可靠啊

网友K:
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