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tiny1616如何配置I2C从机应用程序,有详细步骤吗?

楼主(2022-07-09):
ATtiny1616如何配置I2C从机应用程序,有详细步骤吗?

网友A:
可以从ATMEL START里图形化配置,类似于MCC。

网友B:
第一步添加I2C驱动。

网友C:
第二步配置I2C slave.

楼主:
有图示吗

网友D:
你好,到这一步后生成代码了,ATtiny1616做从设备,这样ATtiny1616芯片这边的I2C就设计完成了吗,还需要在做什么操作吗,求解,拜托了

网友E:
直接用MCC也可以哦

网友F:
对的..MCC/START都支持图形化配置了...非常好用.

网友D:
这些参数都保持默认设置吗?

网友G:
用MCC目前感觉还不太好,建议还是START

网友H:
I2C的从机没有用过,一般都是用的主机

楼主:
我的项目就是用的从机配置,所以在此向高人请教了,谢谢!

网友I:
各位大佬,做从机的用START配置完生成project后,接下来要如何设计,mcu从机通信才能实现啊,跪求!

网友J:
版块里面有很多教程

网友I:
都是MCU做主机通信的,没找到做从机的案例

网友K:
除了用START或者MCC产生代码之外,你应该看看ATtiny1616数据手册TWI章节中的26.3.2.3 TWI Slave Operation,有讲你要的I2C slave运行步骤。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aemDocuments/documents/MCU08/ProductDocuments/DataSheets/ATtiny1614-16-17-DataSheet-DS40002204A.pdf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都是MCU做主机通信的,没找到做从机的案例

你好,这里有个I2C做从机bootloader的例子工程,请参考https://www.microchip.com/en-us/application-notes/an2634

网友M:
应用笔记帮助比较大

网友N:
用现成的iic的模块是吗

网友O:
基本所有的iic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P(2023-02-02):
这个应该有例程可以参考的吧。

网友Q:
为什么不通过串口通信呢

网友R:
IIC的通信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S:
这个ATtiny1616的从机没有配置过。

网友T:
如何设置从机的I2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