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同一个USB的LIB

楼主(2022-07-09):
项目在做移植,原本只有虚拟COM的,用的旧库,现在打算加个小U盘的功能,但还想保留虚拟COM,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USB的LIB,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不是有一些32的板子上带个U盘图标还能用虚拟串口吗

网友C:
而且这两个功能只有一个USB接口。

网友D:
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E:
还从没用过usb的库

网友F(2023-03-01):
如果做USB HID免驱的, 当然是自带的好.CH340 只能是串口模式

网友G:
应该可以,楼主试试

网友H(2024-03-04):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I: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J: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K: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L: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M: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N: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O: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P: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Q: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