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产生中断

楼主(2022-07-09):
void system_int(void)
{
CMOD = 0x80; //空闲模式不计时,12分频,禁止溢出中断
CCON = 0x00;
CH = 0x00;
CL = 0x00;
CCAP0L= 0x00;
CCAP0H= 0x1E;
CCAPM0= 0x49; //选择16位软件定时功能
EA = 1;
CR = 1;
}

void PCA_ISR(void) interrupt 7
{
CCF0 = 0;
CCAP0L= CCAP0L+0x00;
CCAP0H= CCAP0H+0x1E;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调试环境是在keil里面的Debug里面,现在问题是:没有产生中断,然后查看了一下CH,CL发现根本没有计时!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疏忽那里了,我是看着手册来编程的。样板还没来,现在用keil来调试,唉。。。不懂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看来要等样板来了再测一下了

网友A:
连上JTAG仿真吧 在SILICON的IDE下外挂KEIL编译器再加载些驱动就可以在线调试了 软仿真我没有玩过

网友B:
你确定的使能定时器跑了?

网友C:
还有好想也没见你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啊

楼主:
sbit CR     = CCON^6; //1:允许 PCA 计数器计数, 必须由软件清0。
已经启动定时器了。

sfr CCAPM0 = 0xDA; //PCA 模块0 PWM 寄存器  -   ECOM0  CAPP0  CAPN0  MAT0  TOG0  PWM0  ECCF0   x000,0000

//  1      0      0     1     0     0     x   0x49   16位软件定时器。

ECCF0 已经设置=1;所以已经允许中断了。。。

网友D:
请确定在项目中选择的芯片类型与实际的芯片类型一致。

网友E:
不同的芯片其硬件配置文件相差很大的,如果选错则硬件资源可能无**确仿真。

网友F:
软件仿真?

楼主:
不止PCA中断7仿真不行,中断6,中断8都不能响应!就算按手册的例子输进去也不行!
说明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不过中断5以下的就可以了。。。
更多操作

网友G:
不能,仿真经常出错,盲调才是王道。

网友H:
看LZ的程序,缺少允许PCA中断的设置,中断号也不对。

网友I:
先在Keil中看看所建立工程是否和产品一致

网友J:
其次软件设计的中断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嗯,我知道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