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内建基准电压与VDD相连

楼主(2022-07-09):
不能用外部基准电压?

楼主:
如果可以用外部基准电压的话,接哪个脚?

网友A:
对的,无法用外部基准电压

网友B:
我刚刚随便看了看88F4051的规格书明确没有看到有外部参考电压输入口,可能只能内部参考电压了,不过不用担心啦,内部参考电压蛮稳定的。

网友C:
内部基准电压不是说和VDD相连的吗?
那VDD不稳定的话,内部基准电压就会变了。

网友D:
麻烦一点,可在空余的AD脚接一个已知电压的基准原(例如TL431), 每次通过先检测该脚反推其他AD的测量数值。(其实即是外部基准源了)

网友E:
LS,你的VDD就那么稳定,没有一点波动的?

网友F:
实测肯定有

网友G:
大多数MCU的ADC电源内部和VDD连接的,高级别的MCU会提供外置引脚。

网友H:
要看MCU有没有单独引出外部参考电压引脚

网友I:
如果没有单独引出引脚就只能用VDD

网友J:
只能使用内部的基准电压的,不能用外部的。

网友K:
如果没有单独提供引脚的话就不行

网友L:
可以用外部基准啊

网友M:
芯片本身不支持外部基准是吗

网友N:
如果芯片没有单独引脚供电的话,那就只能使用内部。

网友O:
那是否就说明基准不会特别的准呢

网友P:
内部基准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Q:
如果内部电压基准和vdd电平不同就没法连接

网友R:
个人认为不能同add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