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2-07-09):
本人之前一直使用XP系统的电脑,使用STVP将S19文件烧录到产品中,一直正常,可在使用了win7系统后,在使用STVP烧写S19文件时,发现有时S19文件已经提示烧录成功,但是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A:
就像程序没有烧一样?

楼主:
对啊,但实际程序已经烧进去了,可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B:
将单片机重新檫除后,再次烧录

楼主:
这样可以,有时要反复檫除几次才可以

网友C:
跟STVP版本有关

楼主:
有其它需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D:
设置应该一样的;
换最新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看看

楼主:
软件和STLINK固件都跟换过,好像没有用,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很少见哦,可以用个离线烧录器烧录测试一下!

网友F:
离线烧录器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用离线烧录器烧录STM8S系列

网友G:
可能是换了系统后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C:
是不是stvp不支持win7呢?

网友H:
我就是在WIN7下使用STVP的,烧程序绝对没问题。

网友I:
。如果有,更应该考虑是不是硬件连接不稳定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F:
换个版本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

网友J:
换版本较新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试试

网友K:
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L:
在Win7重新编译后再下载试试

网友E:
系统不兼容?

网友M:
新手经常犯这种错误的

网友N(2023-03-01):
如果是从内部FLASH启动,那单片机断电 以后重新上电 也可以正常运行 下载 的 程序 ,因为我们下载的代码就是存放在FLASH的

网友O(2024-05-16):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P: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Q: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R: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S: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T: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U: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V: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W: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X: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