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配置 TIM2

楼主(2022-07-09):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 Timer 都有编码器接口;
现在我的疑问是,一个 timer做计数(AB信号计数,假如说是 TIM1),一个 timer 做测速(假如说是TIM2)

要是只是定时的做测速没问题,TIM2 固定时间中断,然后计数变化值 / 时间就是速度;
但是有个问题,要是用速度很低,脉冲又很少的时候需要脉宽计数;

这个时候又改如何配置 TIM2 呢?

网友A:
增加溢出中断服务

楼主:
我的疑问是要是低速的时候,怎么用TIM2 做捕获脉冲宽度

网友B:
需要把每一次的溢出进行计数,然后加上捕获的宽度,这才是真正的宽度。

网友A:
不用改tim2  加计数就行

网友C(2023-03-01):
要看看手册,库的例程只是部分

网友D(2024-05-16):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E: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F: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G: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H: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I: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J: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K: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L: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M: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