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两路互补输出哪路先输出哪路后输出是随机的?

楼主(2022-07-09):
两路互补输出哪路先输出哪路后输出是随机的?

楼主:
中间如果改变占空比,在占空比发生变化的时间前后可能会出现几个周期脉冲混乱的现象,如果一起改变频率,问题会更严重

楼主:
PIC18F26K80芯片

楼主:
既然是互补输出, 应该不存在哪路先哪路后的概念

楼主:
可以理解成哪路为主, 哪路为补.

网友A:
改变占空比, 一般是下周期生效; 不存在你说的几个周期混乱的情况

网友B:
你可以实际拿示波器测一下, 改写占空比和周期多时候, 拿一个空闲IO输出/翻转一个电平, 就可以很容易看到时序关系

楼主:
这个其实对我现在应用没什么影响,就是觉得奇怪,以前没写过两路PWM的程序,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这样的,还是说是我的配置问题

网友C: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参数变化的那个周期,多次测试会发现导通时间每次都不一样,甚至出现一路连续产生两个波形,另外一路出现空了一个周期的情况

楼主:
改变占空比, 一般是下周期生效;
这个是默认这样的吗?按我的写法,实际测试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D:
按你的说法,很大可能是有错误在里面,正常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楼主:
又重新看了下DATASHEET,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E:
同时的吧同时输出。改变配置后,是这一个周期结束后下一个周期才生效。

网友F:
不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G(2022-09-10):
可以配置的吧

网友H:
同步的,怎么可能随机呢?

网友I:
随机的话,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