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谁会88F4051读写EEPROM的程序

楼主(2022-07-09):
有谁会88F4051读写EEPROM的程序

网友A:
可以到代码区找找

网友B:
uint16 ReadEEPData(uint8 *ptr)
{
uint8 i,j;
uint16 addr;
uint8 curBlock[EEP_SAVE_BYTE];
uint8 *bkDP;
bit bkEA = EA;
bit bWrited;

     EA = 0;
      FLASHCON = 1;

     bkDP = ptr;
      for(i=0; i<EEP_SAVE_BYTE; i++)
      {
          *ptr =0;
          ptr++;
      }

     addr =EEP_SECTOR_USE;
      j = 0;
      for(i=0; i<EEP_SAVE_TIMES; i++)
      {
          bWrited = 0;
          ptr = bkDP;
          for(j=0; j<EEP_SAVE_BYTE; j++)
          {
              curBlock[j] = CBYTE[addr];
              addr++;
              if(curBlock[j]) bWrited = 1;
          }
          if(bWrited)
          {
              for(j=0; j<EEP_SAVE_BYTE; j++)
              {
                  *ptr = curBlock[j];
                  ptr++;
              }
          }
          else
          {
              break;
          }
      }

     if(i == EEP_SAVE_TIMES)
      {
          EraseEEPSector(EEP_SECTOR_USE);
          i = 0;
          addr = EEP_SECTOR_USE;
      }
      else
      {
          addr -= EEP_SAVE_BYTE;
      }

     FLASHCON = 0;
      EA = bkEA;

     return(addr);

}

楼主:
多谢楼上,我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C:
置顶的帖子里面有。

网友D:
没有见过,建议楼主去查找源代码看看吧

楼主:
嗯,好的,多谢啦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F:
板块里好像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G:
楼主 置顶里边有

网友H:
好像有一个库函数,可以直接使用了,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I:
EEPRON读写都是通用的啊,看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J:
和读写flash一样吗

网友K:
eeprom一般都是多大的啊

网友L:
有特殊的时序要求吗

网友M:
这种读写对数量有要求吗

网友N:
必须要使用指针进行操作吗

网友O:
这个是内部自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