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16f的中断问题

楼主(2022-07-09):
我设计的实验是这样的,每秒钟,从串口输出AD的数据,暂时是1路,目前测试结果是这样每秒可以从串口输出固定数据(没有加ADC代码·),加上以后,秒闪的led不闪了,串口也不发数据,是中断产生的问题吗
OSCCON=0x70;
    TRISA = 0b00000011;        /* IOポートRA0,RA1 */
    TRISB = 0b00100000;        /* IOポートRB4,RB6,RB7(TX)、RB5(RX)を */
    TRISC = 0b00000111;        /* IOポートRC0...RC2を入力モードに */
    INTCONbits.PEIE = 0;
    PORTA = 0;                 /* RA0...RA5をV-low */
    PORTB = 0;                 /* RB4...RA7をV-low */
    PORTC = 0;                 /* RC0...RC7をV-low */
    CM1CON0 = 0;
    CM2CON0 = 0;
    uart_init();
    init_a2d();
    TMR0 = 0;
    OPTION_REG = 0B00001000;
    T0IE = 1;
    GIE = 1;

网友A:
代码不全啊,看不出来, 中断一般不会的

网友B:
除非你的中断一直触发,影响了主程序执行

网友C:
备注怎么还出日语了。

楼主:
网友的代码我拼到一起的

网友D:
调试一下看进去中断了吗

网友E(2022-09-10):
中断有没有被触发?

网友F:
你怀疑是中断,就在中断搞个IO口翻转看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