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存储器读数不正确

楼主(2022-07-09):
利用铁电存储器FM24CL04B存储一个变量,现在把这个变量存储在FM24CL04B的地址0x01中,
具体应用程序是这样的,可以这样反复的读写吗?

楼主:
在出现的问题是,在调试状态下,如果修改写入的值,读出的仍然是上一次的值,只有重新开始调试,才读到的是本次的值

网友A:
也就是在实际运行中,修改写入的值,不正确?

楼主:
嗯,只有重新调试才可以

网友B:
我也在调存储,大多问题是延时不对

网友B:
就是i2c的时序有差距,我的也没有通

网友A:
因为第一次用pic有很多设置不太清楚,模拟i2c,16f690

网友C:
delay()是多久的延迟??

网友D:
你可以看手册, 手册对写入之后的延迟,有一个明确的指标的..

网友E:
I2C的问题吧, 看看是读失败了,还是写失败了

网友F:
示波器看下I2C的时序,对一下看看

网友G:
I2C建议使用硬件I2C,软件模拟的时序不好控制

网友H:
搞定了吗?兄弟,我还在折腾2416

楼主:
是的,经过这次调试,以后还是尽量用硬件。谢谢了,感谢回复。

楼主:
不是我模拟程序的问题,是我自己理解错了。以后还是尽量用硬件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