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进入某种工作模式或者复位

楼主(2022-07-09):
单片机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进入某种工作模式或者复位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楼主:
PIC16F25K80  使用的是工业级  -40到85度      在温度降低后正常工作  或者重新复位工作呢

网友B:
超指标工作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保证的,

网友C:
这种用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区别开,因为这两个“len”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楼主:
发热量很大要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源情况

网友D:
温度过高,超过结温,要么损坏要么就是可能不断发生上电复位

网友E:
单片机正常情况下是不发热的....
你可以拿个空板, 只焊接MCU, 做个最小系统, 然后跑你的程序看看是否还发热

网友C:
确定是外部电路引起的还是软件原因引起的

网友D:
最好不要挑战 做个产品不容易 出问题了你要负责擦屁股

网友F:
CAN通讯的话要考虑晶振的温漂问题

网友G(2023-02-02):
单片机在高温70度时功耗会增大吗

网友H:
单片机如何实现过热保护

网友I:
在高温下,单片机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J:
可以检查一下 单片机的规格书,有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K:
单片机温度很高,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L:
高温下工作的单片机容易复位或死机

网友M:
单片机高温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