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7P54可以电擦写吗

楼主(2022-07-09):
SH67P54可以电擦写吗

网友A:
不可以。OTP的不行。就是紫外光擦写也会将工厂数据擦掉,所以不能擦写

网友B:
不能,你的目的是?

楼主:
我的目的是可以将写好的程序下载到SH67P54(在PCBA上)上调试,方便修改,这款芯片有可电擦写的吗

网友C:
SH67P54是一颗OTP芯片

网友D:
就是正常定义的数据。

网友E:
就是一次性烧写,烧好后不可再擦写

楼主:
那怎么办?

楼主:
怎么测试写好的程序的,不是每一款芯片都有专门为开发用的(可随时擦写的)和专为生产用的(不能电擦写,但可紫外擦除)吗?

网友F:
中颖的IC非常好区分ROM类型吧

楼主:
楼上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A:
这还用举
xx\"F\"xx:为FLASH 型,可电擦除
xx\"P\"xx: 去为OTP型,不可电擦除

网友G:
xx\"K\"xx: 为MASK型,固定CODE
xx\"E\"xx: 为ee flash 可电擦除

网友A:
用SH67P54仿真板啊

网友H:
对,将各引脚接到PCB上即可

网友I:
是的,SH67P54是4位单片机,只能使用汇编语言

网友F:
有67P54 EVB给你开发程序的,可以将PCB上面所有的线都连到EVB上面。

网友J:
买仿真器。

网友K:
可以用仿真芯片先调试程序啊

网友L:
SH67P54是4位单片机,只能使用汇编语言。

网友E:
可以将PCB上面所有的线都连到EVB上面。

网友M:
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J:
这个片子不能

网友N:
OTP只能编程一次

网友O:
OTP的芯片只能烧写一次噢

网友P:
这个是OTP的不能

网友Q:
好像不能擦写啊

网友R:
电擦除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S:
什么型号的可以进行电擦除啊

网友T:
那么可以进行紫外线擦除吗

网友U:
这种并不限制编程语言的

网友V:
都有哪些擦写的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