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前两句如何理解

楼主(2022-07-09):
unsigned int read_a2d(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temp;

    channel&=0b00001111;               //A2D通道选择
    ADCON0&=0b11000011;
    ADCON0|=(channel<<2);

}
我的AD管脚设置如下
   TRISA = 0b00000011;        /* RA0,RA1 */模拟输入
    TRISB = 0b00100000;        /* RB4,RB6,RB7(TX)、RB5(RX)*/
    TRISC = 0b00000111;        /* RC0,RC1,RC2 */模拟输入

和上面的函数如何对应?

网友A:
因为只想修改寄存器中的某些位,所有通过与或操作实现,不能直接赋值而已

网友B:
我认为是输入的channel是正常输入1~8这样的数字,但通道选择位是在ADCON0的2~5bit,所以不能直接赋值1~8.

网友C:
高级语言不像汇编,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位的指令

网友D:
所以只能对整个寄存器进行读写,与运算是清除0对应的寄存器位,维持1对应的位不变

网友E:
或运算是设置1对应的寄存器位,保持0对应的位不变

网友F:
channel&=0b00001111;               //通道选择取齐 0-15
    ADCON0&=0b11000011;          //清除通道
    ADCON0|=(channel<<2);        // 设置通道

网友G:
等好消息了

网友H:
唉呀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