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2022-07-09):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
嗯,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B: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C: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D: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笨!

网友E:
倒车雷达吗?

网友D:
可以用超声波

网友F:
测距可以采用雷达测距,根据接收回声时间来判断距离远近

网友G:
可以采用相应的传感器,让单片机记时就可以了

网友H:
对应不同的PWM

网友I:
能说详细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