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2-07-09):
dspic30f401

网友A:
dsPIC30F没有内建的bootloader

网友B:
你可以用编程工具烧写bootloader之后,再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C:
先自己做个bootloader就行了。

网友D:
flash能分区的话,可以做一个,有相关的历程的

网友E:
可以的,得做bootloder,有点难度

网友F(2022-09-10):
可以做个bootloader

网友G(2022-10-10):
自己做个BootLoad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