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总线可靠性连接

楼主(2022-07-09):
看到国内RS485芯片在应用中,建议将485-A通过电阻上拉到电源,485-B通过电阻下拉到地。是为了提高总线空闲时的稳定性?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怎么选择?之前采用TI的方案如下图,没有上拉和下拉,也很稳定。

网友A:
max487,用的10k,还可以

好的,我试试坛友的阻值看看效果。

网友A:
可以专门开个帖子来聊聊485,知识点很多。

本栏目关于485的帖子非常多,几乎涵盖了485总线的方方面面,只是都比较老,需要追溯到至少大约十年前,主要在2000s中后期。
无奈本人技术水平太差,期待这方面的大佬现身。

网友B:
原来国家半导体(NS)有一篇讲RS485的APPNOTE
可以拜读一下,应该是相当的透彻
不过现在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了
NS被TI收购了,原来的APPNOTE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刚才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呀。

网友C:
那叫“总线偏置”。如果总线上没有节点处于发送态,那么总线就会处于高阻态,容易受干扰导致错误的逻辑0出现。此时加上总线偏置就能确保总线在空闲态时处于逻辑1状态下。

网友C:
至于如何选择偏置电阻的组织,原则是以200mV的总线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C:
就楼主这个问题,十几年前就解答过很多遍了。

@chunyang :坛友诲人不倦令本人佩服,实际工作中被冷嘲热讽的次数多了。
@王栋春 :闻道有先后,不会笑此。而之所以要回这个帖,针对的是回三楼帖的补充。
没办法,俺的水平很低,让坛友见笑了。

网友D(2022-08-19):
如今RS485 接口基本上具备以下功能:传输线开路、短路时保持R为高电平。因此不需要上下拉电阻。
实在需要上下拉电阻时,根据端接电阻直流值来计算保证空闲时VA>VB+100mV 即可。但是上下拉电阻破坏了双绞线的平衡。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确实没啥必要。至于传输线的杂波是可以通过通信协议处理掉。

@xch :好的。
xch
@王栋春 :请参考MODBUS 协议
@xch :该采用何种过滤方式?
xch
@王栋春 :平时杂波就没啥关系,收到不符合协议的就过滤了。
谢谢坛友,就你所说的最后一点又该如何杜绝。

网友D:
准备发送前打开驱动,静默一帧,然后发送含引导帧数据串。接收端自己会搜索匹配同步帧头。

谢谢坛友。

网友E(2023-01-05):
先把RS485的拓扑结构, 根据电路结构计算 AB两端的电压

网友F(2023-03-12):
直流偏置能破坏双绞线的平衡?说这话的都是没念过书的货色。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吗?俺对这些专业知识不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