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 installation failed 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22-07-10):
AC, AI, IO, PA
各位坛友,帮看看这个怎么解决?谢谢大家了。

楼主:
等待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安装PACK包啊

网友B:
缺少相关文件啊

网友C:
没有安装这个pack包

网友D:
缺少这个安装包啊

网友E:
明显缺少安装文件啊

网友F:
可以在哪里下载这个安装包呢

网友G:
官网上就应该有

网友H(2022-12-14):
直接导入需要的pack文件就行。

网友H:
这个下载好pack文件,点击pack installer 安装。

网友I:
使用keil下载pack包太慢了。

网友J:
看看缺少哪个pack文件?

网友K:
这应该是没有安装pack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