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种led的接法对吗

楼主(2022-07-10):
(无正文)

楼主:
因为看到常规做法都是led的阴极接地,阳极接io,所以不太确定,这样对吗?

网友A:
灌电流进IO口, 也可以的..不过要注意IO口耐受电流的能力...

网友B:
这图才是常规做法

网友C:
曾经的51单片机有些IO是开漏输出的,这种接法才方便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16F877死在串口接收那里,后来接受中断部分改成这样就好了
if(RCIE && RCIF)    // 串口中断
{
     if (OERR || FERR)
       {
            SPEN=0;
            CREN = 0;
            rxdbuf = RCREG;
            rxdbuf = RCREG;
            CREN = 1;
            SPEN=1;
        }
        else
       {
            rxdbuf = RCREG;  //读取串口接收数据
            usart_flag = 1; //串口中断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