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固件和插件到底怎么解释

楼主(2022-07-10):
固件和插件到底怎么解释

网友A:
固件是指JET51硬件内的程序,在正确连机后,可进行操作.

网友B:
插件是指针对KEIL的程序,安装插件后,可在调试时选择中颖器件.

楼主:
这么说,固件对用户也没啥用?

网友C:
是啊,没有它们也联不上机?

网友D:
对啊,也不能进行操作?

网友D:
固件主要是保证JET51与电脑连接的可靠稳定等的

网友B:
要升级固件,要先连接好电脑,然后才能进行操作

网友E:
固件是指 jet51硬件内部控制mcu的程序。
插件是指pc端keil下面安装的程序。

网友F:
现在的jet51可以在下载的时候,如果发现固件不符,可以自动提醒升级

网友G:
现在自动提醒升级了,慢慢的固件就不会单独列出来,做为下载项了。

网友H:
对,所以LZ可以不需要去管固件了。

网友I:
jet51可以完全不管固件版本了

网友J:
固件是一个软件固有代码,插件是该软件能够扩展的固件。

网友A:
固件,和插件,究竟是什么?

网友I:
固件可是根基 怎么能不好好搞

网友A:
这个倒是一直没管他的定义 就是再用这

网友K:
这个还是真的没有认真研究过。

网友H:
这个怎么定义呢?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L:
固件可得要及时升级

网友B:
从我入门开始固件就会自动更新了 确实没有了解过

网友J:
固件是在芯片里控制芯片的系统吧

网友M:
固件是针对芯片的,插件是针对于编辑器的,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N:
建议楼主百度一下

网友O:
固件就是内在的

网友P:
固件是固有的 插件是插进去的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Q:
固件更新必须联网吧

网友R:
一般我就关心插件 固件感觉不是我能掌握的

网友S:
如果不及时升级固件呢

网友T:
为什么很多时候固件需要手动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