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F15313无PWM波形输出

楼主(2022-07-10):
代码如下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一直没波形输出,请大佬指点下,非常感谢!!!
#include "p16f15313.inc"
__CONFIG _CONFIG1, _FEXTOSC_ECH & _RSTOSC_HFINT1 & _CLKOUTEN_OFF & _CSWEN_ON & _FCMEN_OFF
__CONFIG _CONFIG2, _MCLRE_OFF & _PWRTE_OFF & _LPBOREN_OFF & _BOREN_OFF & _BORV_LO & _ZCD_OFF & _PPS1WAY_OFF & _STVREN_OFF
__CONFIG _CONFIG3, _WDTCPS_WDTCPS_31 & _WDTE_OFF & _WDTCWS_WDTCWS_7 & _WDTCCS_SC
__CONFIG _CONFIG4, _BBSIZE_BB512 & _BBEN_OFF & _SAFEN_OFF & _WRTAPP_OFF & _WRTB_OFF & _WRTC_OFF & _WRTSAF_OFF & _LVP_ON
__CONFIG _CONFIG5, _CP_OFF

    ORG    0x0000
    GOTO    START

START
        BANKSEL RA5PPS
        MOVLW 09H
        MOVWF RA5PPS
        BANKSEL T2CON
        MOVLW 01H
        MOVWF T2CLKCON
        MOVLW 20H
        MOVWF PR2
        BANKSEL CCPR1L
        MOVLW 10H
        MOVWF CCPR1H
        MOVLW 0C0H
        MOVWF CCPR1L
        MOVLW 9FH
        MOVWF CCP1CON
        BANKSEL TRISA
        BCF TRISA,5
        BANKSEL T2CON
        BSF T2CON,T2ON
        GOTO $+0
    END

楼主:
PIC16F15323也是这样,不知道原因

网友A:
能不能先用MCC生成代码, 让PWM先工作起来,;

网友B:
然后, 你再看一下反汇编...看看你的代码跟它生成的差别 哪里?

网友C:
汇编看着头大,楼主加油

楼主:
这才几行?

楼主:
是ra5不能输出pwm不知道什么鬼,ra5,ra0,ra1内部上拉无效,这些和datasheet里面说的不一样,这是芯片设计缺陷吗?

网友D:
你碰到一个芯片缺陷的概率比你买彩票中5块钱的概率还要低.....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管脚的数字功能没打开。记得上电默认是模拟口。请尝试添加:
BANKSEL ANSELA
BCF ANSELA,5

网友E:
这也是从MCC生成之后的代码和你的比较得来的。MCC很有用,在这里做个对比很有用。

楼主:
PWM要设置ANSELA?

楼主:
我就想问其他的PIN怎么不设置就有波形输出?

网友F:
RA4,RA2,RA1这些都有,就是RA5没有输出。前面说的内部上拉无效的,也是换了多个芯片,15313/15323都试过,还不是同一家淘宝店买的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设置为数字口。我没有芯片没法试。你可以试一下啦,如果还不行的话,再考虑其他因素

楼主:
PWM是FULLON,FULLOFF和这个ANSELA有什么关系?而且发贴之前我担心会有这个奇葩问题已经试过这方法了,RA5就是没波形出现,同时其他PIN正常

楼主:
听说PIC16F18344也有RA5不能正常上拉的这个问题?

网友G:
Note: The ANSELA bits default to the Analog
mode after Reset. To use any pins as
digital general purpose or peripheral
inputs, the corresponding ANSEL bits
must be initialized to ‘0’ by user software.

楼主:
前面说了已经试过了这个,nothing can be detect on RA5!

网友H:
把这个"_FEXTOSC_ECH" 去掉试试, 我看你代码里没有切换时钟,但是不切时钟这个fuse也可能影响RA5,先去掉试试,如果行了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楼主:
把_FEXTOSC关掉之后果然有波形了,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I:
好久没有看见汇编了

网友J:
我也只是猜测,这样就确认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这个RA5困扰我好多天了之前都想放弃了的

网友K:
学一下C语言编程,再学习一下最新的开发工具。磨刀不误砍柴功的

楼主:
这个不是c语言能解决的问题吧?

楼主:
刚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mcu的timer1存在多次计时中断混乱,你c语言试试。

网友L:
应该认真阅读一下数据手册,其实里面对外设操作的描述是非常详细和清楚的

楼主:
系统时钟1mhz,t1设置为16位,32khzmfo,定时1秒和3秒切换ra2输出电平

网友M:
16F15313的TIMER1在第二次之后的计时,只要一启动或者使能T1中断,TIMER1IF马上就会置1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

网友N:
这个坑我也曾经踩过,当时翻遍所有国内论坛都找不到答案,后来还是去它官网论坛问到的

网友O:
是因为EC模式占用RA5了?!

网友P:
用汇编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