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20单片机数据写入内部EEPROM的问题

楼主(2022-07-10):
写了一个把一个字节写入到内部EEPROM的程序,但是我硬件仿真的时候,内部EEPROM相应的地址上不显示我写入的字节,但是我用软件仿真的时候,内部EEPROM相应的地址上就显示我写入的字节,请教大家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部分程序如下
  EEADRH = 0x00;         //EEPROM 地址的高位
    EEADR = 0x00;         //EEPROM 地址的底位
    EEDATA = 0x18;         //要写入的数据
    EECON1bits.EEPGD = 0;   //访问EEPROM存储器
    EECON1bits.CFGS = 0;    //访问闪存程序存储器或者EEPROM存储器
    EECON1bits.WREN = 1;    //允许对闪存程序器或者EEPROM存储器写周期
    INTCONbits.GIE = 0;     //禁止中断
    EECON2 = 0x55;          //必须的序列
    EECON2 = 0xAA;          //必须的序列
    EECON1bits.WR = 1;      //启动写周期
    INTCONbits.GIE = 1;     //使能中断
    while(!PIR2bits.EEIF);  //写完成后,EEPROM中断标志位EEIF被置1
    PIR2bits.EEIF = 0;      //EEIF必须用软件清0
    EECON1bits.WREN = 0;

网友A:
写完查询下,不对就再写

楼主:
我这指令完全是按照数据手册上写的,应该是无误的

楼主:
可就是用kit3硬件调试时,EEPROM相应的地址没有数据显示

网友B:
硬件仿真时都EEPROM好像滞后很多

网友C:
想要知道写入的对不对,写后在读出来看看。

网友A:
注意EEPROM有个写入时间, 你可以看DataSheet电气特性eeprom章节, 大概5ms的样子...

楼主:
你说对了,数据可以从EEPROM中读出来,说明已经写进EEPROM中了

楼主:
那我想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在MPLAB X IDE开发环境中EEPROM相应的地址上显示我写入的数据,需要怎么做啊

网友D:
硬件仿真,IDE的EEPROM窗口并不会实时更新的,只能把芯片read回来,才会刷新

网友E:
EE Data Memory 不会自己刷新,需要点击该窗口左上的Read, 才能显示出来.(注: 如果是在debug模式下, Read按钮是灰色的,说明这个器件不支持Debug-Reads, 那就退出debug模式,让MCU自己运行,然后点击Read按钮)

网友F(2023-02-02):
怎样用pic单片机把字符写到eeprom里面

网友G:
单片机内部eeprom中的程序可以仿真吗

网友H:
片内带eeprom的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I:
PIC16F946d的EEPROM,怎么写不成功

网友J:
单片机内部的flash rom利用来做EEPROM吗

网友K:
从指定地址下读取一个字节:uchar ReadEEPROM(uchar EE_Addr){ EEADR=EE_Addr; //给地址 EEPGD=0; // RD=1; //开始读 return EEDATA; //直接返回读取的EEPROM }

网友L:
目前常用的EEPROM有哪些?

网友M:
怎样延长EEPROM寿命的方法

网友N:
哪种单片机中含有EEPROM,如何使用

网友O:
可直接使用C编译器(例如:HI-tech)自带的函数 eeprom_read(uchar addr)eeprom_write(uchar addr,uchar data)

网友P:
pic单片机都有eeprom吗

网友Q:
单片机内部EEPROM变量初始化值有用吗

网友R:
为什么单片机中既有Flash又有EEPROM

网友S:
很多都有内部EEPROM的吧

网友T:
如何往单片机内部eeprom中同时写入多个数据

网友U:
PIC单片机写EEPROM时掉电会出现不准吗

网友V:
单片机内置EEPROM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W:
怎样在EEPROM里定义数据?

网友X:
pic单片机怎么在MPLAB设定初始EEPROM

网友Y:
你刷新一下变量显示窗口

网友Z:
在你的C文件里引用EEPROM函数的头文件,eeprom_routines.h 然后在程序中使用 voideeprom_write(unsignedcharaddr,unsignedcharvalue);unsignedchareeprom_read(unsignedcharaddr);这两个函数了。这两个函数一个读一个写。

网友AA:
pic单片机EEPROM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B:
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之前要擦除吗?

网友S:
EEPROM是在单片机内部还是另外一个芯片?

网友F:
单片机内部EEPROM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AC:
写程序的时候是会重新改写eeprom内容?

网友AD:
EEPROM怎么存入多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