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实时监控8路电压,

楼主(2022-07-10):
能否减少ADC,
使用模拟开关切换来实现

网友A:
切换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B:
这么多需求啊,多分配些adc通道吧

网友C:
ADC应该够用吧

网友D:
那主要看你监测的指标是什么了

网友E:
用模拟开关 那就电压等级定死了

网友F:
可以通过切换来共享通道吗

网友G:
用继电器切换合理吗

网友H:
需要实时监控吗

网友H:
继电器切换存在干扰吧

网友I:
那就用多路adc吧 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切换来共享通道吗

请问,怎么切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