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车联网和短信提醒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2-07-1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物联网,就是移动通信。

网友B:
对啊,能用到的就前面两种把

网友C:
移动通信啊,现在一般是5G了。

楼主:
那也有卡么?

网友D:
车联网好像也不是免费的吧

网友E:
问题是也没有卡呀

网友F:
有车联网这个东东吗

网友G:
不用手机卡也可以吗

网友H:
物联网还需要网卡吗

网友I:
硬件上需要搭建什么呢

网友J(2022-09-09):
没有手机卡可以吗?

网友K:
很简单,内置一个GPRS模块就可以了,区别就是2G3G4G5G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