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ACC用法不对?

楼主(2022-07-10):
sbit ACC_7 = ACC^7; //先定义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0;
ACC=ACC>>=1;
SCLK = 1;
}
其中DIO是单片机引脚,用ACC_7读出的数值
是FF,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引脚,不用ACC_7读就是对的
,难道这ACC用法不对?

网友A:
这里可能for ( i=8; i>0; i-- ) 会用到ACC,这样就会覆盖下面的ACC值

C里面一般不要去操作寄存器

网友B:
用了C,除非你特牛,否则动到寄存器,死得难看。

网友C:
要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R0~R7,A,B等等),你就得考虑后果。

网友D:
我有次用I2C用了ACC,也被囧到了。。。
结果好像改成for(i = 0; i < 8; i++)就没事了。。。-

网友E:
没听说过用C还要用ACC的

网友F:
在编程的过程中,使用c语言可以便于读

网友C:
但是它不利于存储器内部的读取。

楼主:
看来我错了。。。

网友G:
是的 ,这个有时候也容易陷进去的啊

网友H:
这个代码写的有些简洁的哈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