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移植ucosIII

楼主(2022-07-10):
.\Objects\LinTo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PU_TS_TmrInit (referred from cpu_core.o).
.\Objects\LinTo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PU_TS_TmrRd (referred from cpu_core.o).

GD32E103移植ucosIII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有没有成功移植的?

网友A:
额,只看这个,难度有点大

网友B(2022-12-14):
移植ucos系统,需要修改哪些文件?

网友C:
移植ucos系统有啥好处?

网友D: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xie277593655/83207212

网友E:
为什么不使用freeRTOS?

网友F:
直接参考stm32的不行吗?

网友G:
移植UCOSII和UCGUI,需要多大的空间资源

网友H:
这个没有移植成功过。

网友H:
现在关于ucosIII的资料应该很多吧 。

网友I:
看看官网有没有相关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J:
初学时可以找一个模板,在其中建立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使用freeRTOS?

这几个实时系统都差不多,主要看个人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