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才能通过SPI正确读取寄存器的值?

楼主(2022-07-10):
NUCLEO-F429ZI和STEVAL-FK915V1之间通过SPI进行通信。

我想读取STEVAL-FK915V1的寄存器MC_STATE0(寄存器地址:0x8E)的值,执行MBED提供的例程:mbed-os-snippet-SPI_HelloWorld,读取的值为:0x0,该寄存器默认值为:0x07。

网友A:
代码中操作了错误的PIN脚

网友B:
示波器验证一下

网友C:
代码中操作的是否为正确PIN脚

楼主:
通过mbed os提供的api,可以正常控制NUCLEO-F429ZI开发板上的led灯

网友D:
说明mbed os提供的API可以正常操作MCU的PIN

楼主:
怀疑代码中操作了错误的PIN脚。

网友E:
抽丝剥茧,缘木求鱼,顺藤摸瓜

网友F:
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G(2023-03-01):
你使用SPI设备的地址之前有做map吗?在MMU enable的情况下,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会出page fault,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网友H(2024-05-16):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I: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J: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K: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L: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M: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N: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O: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