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编写代码容量

楼主(2022-07-10):
MPLAB里显示占用PROGRAM的容量是以 words 为单位,请问换算成字节是乘以2吗

网友A:
为何要换成BYTE?

网友B:
PIC单片机本来就是PROGRAM以WORD为单位。

网友C:
要换BYTE的话,看所用单片机PROGRAM WORD位长是几位。

网友D:
PIC18是乘以2, PIC16好像不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word是指“指令字”,而不同系列的PIC MCU,指令字长度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每个系列各自的指令字长度去和byte做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