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USB-TTL烧写

楼主(2022-07-10):
CP2102芯片是否可以用USB-TTL烧写

楼主:
ISP51可以识别为SLab V2.1,但是烧写就提示自动匹配波特率失败。使用串口烧写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A:
应该可以,我是用ch340,便宜又好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烧写的

网友B:
FT232应该特别适合你的。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网友D:
CP2102芯片本生就是USB转TT l的芯片,不需要给他下载代码的,已经内部集成功能了

网友E:
这个不就是USB转TTL芯片吗?

网友F:
这本身就是一个USB转TTL芯片,还烧写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