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10):
最近在学习USB,发现STM32 USB HID设备类有HID和Custom HID两种,想问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网上能看到的就是custom hid

网友B:
前者是兼容标准HID协议的。后者更加灵活,用户可以自己定义比部分USB hid协议。就这点区别。

网友C:
是的。都是基于HID类的应用,一个是基于标准鼠标的应用示例,一个基于HID类的自定义应用,

网友D:
有兴趣的话可以具体打开工程看看。

网友E:
标准的HID是只有单向的,比如最简单的键盘或者是鼠标,但是实际应用当中,会有双向HID类设备的需求

网友F:
好处就是能免驱动开发

网友G:
因为Windows已经支持HID类

网友H:
并且可以双向收发数据

网友I:
ST做了Customer HID的范例程序. 这会是更多人的需求

网友F:
但是你如果只想做标准的单向HID类设备,那么就直接在CubeMX里选标准的HID即可.使用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J:
还多出来新名词了啊

网友K:
usb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啊

网友L:
协议版本升级了 所以名称不同了是吗

网友M:
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灵活性上不一样而已

网友N:
前者的兼容性更好

网友O(2023-03-01):
一个是基于标准鼠标的应用示例,一个基于HID类的自定义应用,

网友P(2024-05-06):
一般PCB是V-CUT,

网友Q: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