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楼主(2022-07-10):
F3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网友A:
能不能真正达到12位?具体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B:
其他的微控制器的AD和DA的性能又怎样?

网友C:
看手册吧,不同的系列AD和DA的精度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D:
其他的微控制器,同等价位的一般AD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

网友A:
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注明测试条件的

网友E:
精度还是外部电路设计比较好的啊。

网友F:
这段时间用过感觉还是不错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G:
单片机的内置AD转换位数是固定的。。

楼主:
尽量提高电源质量,如纹波等。

网友H:
应该可以信号滤滤波。。

网友I:
分辨率决不等同于精度。

网友J:
基准源是测量精度的重要保证。

网友A:
对于精度,一般用直接用线性度表示。。

网友F:
电压对 A/D 转换精度有一定影响

网友E:
提高AD前端运放电路的转换精度,尽量选用精度高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K:
信号滤波之后精度就提高了。

网友L:
模数器件的精度指标是用积分非线性度(Interger NonLiner)即INL值来表示。

网友M:
转换器位数应该比总精度要求的最低分辩率高一位。

网友N:
基本都能满足精度 要求

网友O:
是不是都是12位的啊

网友P(2023-02-23):
可以去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Q(2024-03-31):
日常使用是没有问题,针对高精度的还得具体确认

网友R:
测试条件通常在数据表中标明

网友S:
年前做过M0系列的AD 采集。
12位。很难做到。数据手册上写的 ENOB 就10位

以下复制于M0数据手册
ENOB 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VDDA=VREF+ < 3.6 V;
fADC = 35 MHz; fs ≤ 2.5 MSps;
TA = entire range
9.6 10.2 - bit

网友T:
精度或外部电路设计较好。

网友U:
通过对信号进行滤波,提高了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V:
一般内部的ADC也就是够用,精度都不咋地

网友W:
这段时间感觉不错,融合度越来越高 ~

网友X:
模块化装置的精度指标用积分非线性(整数)表示,即内值。

网友Y:
转换器位应该比整体精度所需的最低分辨率高一位。

网友Z(2024-07-06):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AA: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AB: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AC: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D: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AE:
电流要增大

网友AF: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AG: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AH: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I: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