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跳出来?

楼主(2022-07-10):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当volsample=20时,把它清零,同时跳出while循环。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因为有break在if语句中。。。volsample是在定时器中断里不停的累加

网友A:
如果你的volsample在其它地方(中断或其它任务)有引用的话,可以跳出循环。

网友B:
volsample=0   在其它子程序中有的话就会跳到那个地方,但是while(1)还是不停检测volsample的

网友C:
volsample在哪里增1?
在中断里吗?

网友D:
只能跳出IF条件语句,不能跳出WHILE循环语句,你要跳出WHILE语句就得有
while
{
      语句;
      ..........;
      break;
}

网友B:
break;能够跳出的是它所在的第一层循环;LZ的if( )不是循环结构。所以break不作用于if(),
而作用于while(1){ }。

网友E:
break只能跳出最近的循环体,以我个人之见跳不出的。

网友F:
可以跳出的。1,跳出switch语句
2,跳出最近的循环。
更多操作

网友A:
就是看书我也不敢这么用,我自己也没有这么用过,break是能跳出最近的一个循环,如果程序要我来维护,我不保证我能准确判断。程序是用来用的,有时候也要给人看,所以最好自己明白了别人也能明白。

网友G:
没问题,在其他任务中设置volsample等于20就可以退出

网友H:
按键扫描用一个,输出定时用一个

网友I:
怎么全说没问题可以的啊?!
说实话,能不能跳出得看RP!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 这下就真的没问题了。

网友G:
当然可以,看来是个爱思考的 孩子,我曾经也在怀疑,写程序测试过

网友J:
你就是:
while(1){
     if(a){
         if(b){
           if(c){
               break;
           }
     }
     }
}
,只要能运行到break,也啪的一声跑出去了;

网友K:
在这里没有意义

网友H:
这样的态度,想要更深的发展是很难的。

这样的问题,首先先查书本!不理解的再百度!看了之后写段代码测试它!这个很难吗?分分钟的问题。

网友L:
这个要看这段代码在你的全部程序代码中的位置而定,如果实在MAIN中,是跳不出的,一直会在此代码段中循环。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volsample在中断中,程序会在中断发生时,前去执行中断

网友H:
我也认为 楼主没有找到学习方法,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
就算不看书,自己用C试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G:
不怀疑,能跳出来

网友M:
能跳出来是肯定的。
不过,你编程的意图就是volsample为20时停止循环,为什么不这样写呢?
while(volsample!=20)
{
...
}
volsample=0;

网友N:
这样的话每次执行完循环都会重新判断volsample的值,从而有机会停止循环。

网友O:
TouchScreen的设计用什么开发工具?
只安装了Creater软件,能用这个设计吗?

网友M:
能的,while、for循环都可以,经常这样用

网友A:
挑不出来吧

网友P:
在什么情况下会跳出while呢

网友B:
break能跳出几层循环?

网友Q(2022-12-03):
肯定能跳出来,你可以实际仿真一下,看一下跳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