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打开虚拟串口操作

楼主(2022-07-10):
请教一下,USB使用CDC虚拟串口通信,在设备管理器里提示设备驱动加载正常,即可表示设备枚举过程正常,但是打开串口操作时候容易卡死,不知道打开串口后具体做了些什么操作?谢谢各位。

网友A(2022-08-25):
打开串口的时候,USB主要是发送命令给CDC.主要是初始化串口,设置串口的数据格式,和串口的波特率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串口的时候,USB主要是发送命令给CDC.主要是初始化串口,设置串口的数据格式,和串口的波特率这些 ...

我现在还是有usb在枚举阶段,因为MCU负载大,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usb在枚举阶段的数据传输,通过抓包分析,会发现主机在获取伺服设备描述符或者设备描述符等不同的阶段出现没有数据反馈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和电脑有关系,比如Intel的电脑和AMD的存在差别,数据分析上看,AMD的一次有效数据传输时几百个ms,intel是us级别,错误了2-3次后,主机就会认为失败,从而设备管理器就会出现一个感叹号,设备驱动加载失败,请问您有类似的经验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