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板子LDO发烫,功能正常

楼主(2022-07-10):
板子下载,接口功能都正常,电压也正常,
就是LDO很烫,
怎么办

网友A:
可能,过一段ldo烧了就好了吧

网友B:
LDO效率本身就低,如果负载过大,建议用DCDC。

网友C:
多少LDO应该有点问题了

楼主:
嗯,最后还是换了一个

网友D: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网友E:
很可能和布线有关系

网友F:
什么型号的LDO啊

网友G:
测量一下有没有压降

网友H: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LDO

网友I:
功率不够 布线不对 都会导致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