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芯片飞线和焊接到板子发热不一样

楼主(2022-07-10):
同样的条件,飞线和焊接到板子上,发热不一样

网友A:
散热情况不同呗,可能焊到板子上,更容易散热了

网友B:
散热条件不一样

网友C:
应该跟加散热片,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D:
应该跟芯片的接触面积有关

网友E:
看怎么飞吧,一般发热是固定的,看散热怎么样

楼主:
嗯,就是悬空飞线和通过焊盘飞线

网友F:
那肯定不一样啊 走线方式不同

网友G:
尤其是电源那部分 要非常注意才行

网友H:
差距非常的明显吗

网友I:
走线的趋势都不同了 可能会从本质改变发热量

网友J:
有条件把线加粗吗

网友K:
散热和发热的档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