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复位引脚是不是一定要复位电路

楼主(2022-07-11):
如果不焊这部分电路,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具体型号有关吧?

网友B:
因为上电,reset要比vdd慢,才不会发生reset不正常

网友C:
要加的,一般内部上拉,外部至少要加一个电容。

网友D:
如果内部没有的话,外部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E:
要加,很少有内部复位电路的

网友F:
复位电路一定是要有的,大多在外部,或许有内部的

网友G:
那得看如何定义复位电路了

网友H:
不是的 一个信号就行

网友I:
复位电路和复位引脚是两个概念

网友J:
复位引脚不需要复杂的复位电路

网友K:
怎么说呢 要看手册怎么个处理法 有的复位引脚就很简单

网友L:
不一定 要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