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定时器中断的问题,进不了中断调用的函数

楼主(2022-07-11):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INT_CALLBACK_ON == INT_CALLBACK_TIM2)    条件是对的
    Tim2_IRQHandler();
#endif
}
为什么不调用Tim2_IRQHandler();用小华的工程模板没有问题,自己建的工程就不行。如果在中断文件中注掉在,在程序中如下面是正常的。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RUE == Bt_GetIntFlag(TIM2))
    {

    }
}

问题是出在哪里??

网友A:
Tim2_IRQHandler()这个函数是干啥的?

网友A:
Tim2_IRQHandler()听你描述可能这个执行函数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2_IRQHandler()这个函数是干啥的?

大字母是中断,小写的是调用中断的程序,用官方的例子,哪样是没有问题,自己建的工程就不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2_IRQHandler()听你描述可能这个执行函数时间太长了

就一个计数器,总共就几个语句

网友B:
--keep=*Handler
如上图,你要加个关键字,不然这是个弱函数,Tim2_IRQHandler();这个函数执行不到

楼主正解

网友C:
首先进中断了吗?

网友D:
看一下你自己的定时器中断配置是怎么做的吧,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ep=*Handler
如上图,你要加个关键字,不然这是个弱函数,Tim2_IRQHandler();这个函数执行不到 ...

谢谢,官方例哪里就是这样的:--keep=*Handler

网友E:
说明不是这个标志位引起的中断吧

网友F:
这个区分大小写吗

网友G:
默认时候没有图中的关键字是吗

网友H:
这个关键字--keep=*Handler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I:
中断向量设定对了吗

网友J:
如果不进入判定语句 那么是什么引起的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