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00CxT6 StartKit评测和串口下载

楼主(2022-07-11):
首先非常荣幸能参加此次活动并参与评测。

本次收到的开发板型号是CW32F030CCxT6,芯片型号为CW32F030C8T6
板载有USB转串口芯片CH340,EEPPROM,Flash芯片,需要注意,这些芯片需要飞线供电才能工作,同时有编程器接口和调试接口。

现在演示一下串口下载方法:
首先将  PCTX---PA13,PCRX—PA14,VDDU—VDD,BOOTO—VDD,硬件连接如下图:

插上USB线,兼供电,查找串口号,鼠标点此电脑,右键点“管理”,再点“设备管理”,本次串口号是 COM7

打开CW Programmer V1.56,选择串口号,点 “连接编程器”

选择 HEX文件后点“在线编程”即可

下载完成后,将BOOTO的VDD断开,即可正常运行。
时间仓促,其它的功能在持续研究中,以后有机会再更新。

网友A:
这是一个测评贴发了两遍?

网友B:
又见此贴

网友C:
这命名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楼主(2022-09-28):
由于字数限制,一个贴子分成了两次发的,开头基本差不多的

网友D:
讲解的很详细!希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多多总结共享

网友E:
这个端口还需要自己链接的

网友F:
CW32F03000CxT6 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G:
这个最大支持什么波特率呢

网友H:
可以使用dma收发串口数据吗

网友I:
最大支持波特率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