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

楼主(2022-07-11):
一个16G的优盘,本来存了很多文件,不知何故突然电脑上显示(无文件,容量条无)该磁盘需要格式化,但格式化又格式化不了,提示:磁盘写保护,用了几个优盘软件都修复不了,后来换了电脑,可以打开优盘,但不能写文件因为写保护了。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要挂了 先 考出文件
然后找到主控 找对应的量产软件,重新量产
如果不行 ,那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挂了 先 考出文件
然后找到主控 找对应的量产软件,重新量产
如果不行 ,那就over了 ...

关键刚开始就找不到文件了,现在都不能用了

网友B:
遇到多次这个情况的,最终都是放弃了。

网友B:
我的2个U盘都是在win7上正常使用的,换了台win10电脑就出来了这个情况。然后就坏了,win7也识别无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个U盘都是在win7上正常使用的,换了台win10电脑就出来了这个情况。然后就坏了,win7也识别无容量了。 ...

遇到质量不好的优盘真是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多次这个情况的,最终都是放弃了。

质量不好真烦人,文件丢了都不算优盘都废了

@gim008 :谢谢
买质量好点的,据说三星不错。然后只能做中转使用,不适合文件长存。

网友C:
杂牌U盘的质量普遍很差,放的时间长了点都能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U盘的质量普遍很差,放的时间长了点都能坏掉……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