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stm32f407zet6,keil下面的编译结果是否会导致问题?

楼主(2022-07-11):
针对stm32f407zet6,keil下面的编译结果是否会导致问题?

这里zi-data是否太大?之前我自己的也就10K-20K。

现在这份代码已经出了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比如:
  • 在一个全局结构体变量里面加上一个成员,导致其他两外一个成员初现很奇怪的值,这个值在代码里面不可能被设置。声明成volatile成员变量又正常了。
  • 在一个任务修改的全局变量,在另一个任务里得不到期望的值(系统使用freertos)
  • 在一个函数里面添加局部数组(200个字节),导致程序根本没有办法安装原有意图执行(只改了这一个地方)

stm32f407zet6的存储空间如下:
Memories
   – Up to 1 Mbyte of Flash memory
   – Up to 192+4 Kbytes of SRAM including 64-
      Kbyte of CCM (core coupled memory) data
      RAM
   –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supporting Compact Flash, SRAM,
      PSRAM, NOR and NAND memories

楼主:
目前看ZI-data确实不小,但是RAM也有194K,不知道这个结果和mcu的存储资源是否存在匹配的问题。

楼主:
还有CCM这部分怎么使用?
在keil的 target中怎么设置?

网友A:
看起来你的程序比较大.
问题表象看来,内存空闲的时候功能少的时候, 问题的确不容易暴露.
你也要考虑栈空间多次callback之后还有没有那么多字节.

你可以用调试器进行内存访问断点来查看异常访问. 但是栈空间比较难跟踪.全局变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的程序比较大.
问题表象看来,内存空闲的时候功能少的时候, 问题的确不容易暴露.
你也要考虑栈空 ...

别人的程序,写得极差,有不能不救。这个内存访问断点确实不错,我试一试好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的程序,写得极差,有不能不救。这个内存访问断点确实不错,我试一试好不好用。
...

其实bug一直都在, 你让bug暴露出来了,所以你救火却伤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bug一直都在, 你让bug暴露出来了,所以你救火却伤了自己

可不是嘛,和mcu打交道有时候更麻烦。不如全部都加载到内存来得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bug一直都在, 你让bug暴露出来了,所以你救火却伤了自己

问题貌似解决了:

把IRAM2勾掉。不用CCM,一下子就清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