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427上电不运行,硬件复位无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11):
版主帮忙把帖子移到ST MCU论坛

单片机外围按照官方PDF加了好多0.1uF电容,Vcap引脚加了2.2UF,上电时间10ms,供电 外接电源5V->3.3V LDO,我看了论坛帖子有说上电时间的,有说RESET引脚上电时序的,也都改了,还加了2.1V-2.4V电压检测芯片,不起作用,上电50%概率程序不运行,按复位无效,POR/PDR/BOR都是默认的,现在唯一改不了的就是上电时间,请教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单片机这样表现?

网友A:
芯片有40k内部上拉,再并外部上拉10k,使RC时间常数变小,复位脉冲变窄,复位不充分.你把10k去掉试.

40k*0.1uF=4ms  内部上拉,脉宽4ms, 大于手册要求1.5ms.可靠
10k//40k*0.1uF=0.8ms  外部上拉,脉宽0.8ms, 小于手册要求1.5ms. 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40k内部上拉,再并外部上拉10k,使RC时间常数变小,复位脉冲变窄,复位不充分.你把10k去掉试.

第一张只有上拉10K,第二张只有电容0.1uF,这2种单片机都没工作

只有上拉10K

只有上拉10K

只有电容0.1uF

只有电容0.1uF

@tyw :加过luF的,出现问题时镊子短接也不管用的
tyw
加大电容,或是用镊子对地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B:
晶振焊接好了吗?有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焊接好了吗?有波形吗

内部8M,外部32.768K拆掉了,有一个外部 8025 RTC

是不是用内部8M的部分程序没改好啊!不然焊上外部32.768K的试试

网友C:
把电容换成1uf 电阻变成100k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恐怕不是复位的问题,检查一下boot0 boot1的状态,说不定直接进到编程模式了。

网友E:
不是复位的问题,应该是程序哪里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恐怕不是复位的问题,检查一下boot0 boot1的状态,说不定直接进到编程模式了。 ...

这2个脚都10K接地

网友F:
Vcap引脚加了2.2UF
你检查下2.2uf 容值  替换下试试
我以前有一批STM32 这个电容引起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