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IIC_OLED

楼主(2022-07-11):
@安小芯 感谢国民技术及21ic提供的开发板,收到板后,经过几天的摸索,上个OLED屏测试一下。手上的屏幕是IIC接口的,这里仅以软件的方式来实现。本程序使用GPIOB连接显示屏,测试程序占用以下管脚:
#define OLED_SCL            GPIO_PIN_7
#define OLED_SDA            GPIO_PIN_9

实现高低电位控制语句如下: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B->PBC = OLED_SCL; SysTick_Delay_Us(2);//CLK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B->PBSC = OLED_SCL;SysTick_Delay_Us(2);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B->PBC = OLED_SDA;SysTick_Delay_Us(2);//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B->PBSC = OLED_SDA;SysTick_Delay_Us(2);

GPIO初始化及OLED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B);
//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FAS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S_4MA;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SysTick_Delay_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Clear(0);

OLED_ShowString(0,0,"n32g430",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TEST",16);

OLED_ShowString(0,4,"21.COM",16);

}

实际运行如图:

程序已打包,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A:
恭喜啊,中得开发板。

网友B:
这个OLWD出镜率有点高啊!

网友C:
这个开发板怎么下载程序呀,郁闷。。。   MDK下载选项应该选择哪个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发板怎么下载程序呀,郁闷。。。   MDK下载选项应该选择哪个下载器? ...

选CMSIS-DAP Debugger就行了,下载程序点LOAD按钮。KEIL5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