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的HC32L072JATA 能是GDLINK仿真吗?谢谢

楼主(2022-07-11):
华大的HC32L072JATA 能是GDLINK仿真吗?谢谢

网友A(点评):
使用JLINK, GD LINK 仿真不了呢

网友B:
应该不能吧,使用jlink倒是可以。

网友C:
没试过,应该不能吧!

网友D:
用jling就可以下载啊

网友E:
用不了gdlink的啊

网友F:
这个仿真器华大使用不了的

网友G:
当然不可以了 还是用jlink吧

网友H:
这个是不同厂家的仿真器吧

网友I:
GDLINK不支持华大的应该

网友J(2022-09-12):
现在的下载器太多了,
要不就是用jlink,要不就用厂家的

网友K:
建议你还是用

网友K:
建议您还是用jlink把,GD的仿真器不能用在华大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