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LINK 的致命bug,有遇到的吗?

楼主(2022-07-11):
HC-LINK内部是使用虚拟串口和PC连接交互的,从MDK配置可以看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我是用一个UsbHUB 接入HC-LINK的, 如果这个HUB上没有插入其他的USB转串口设备,那么是可以通讯的,如果有其他的USB转串口设备,那么HC-LINK就无法连接,无法连接,无法连接。即使在配置里选择了HC-LINK使用的串口,也是不行,一定要拔掉其余的USB转串口并从新配置参数。    以至于我现在要用另外一台电脑来调试串口。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听楼主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问题啊!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谢谢提醒。

网友D:
以前没用过 这么一说的话好像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哈

网友E:
这个确实 很曲折了

网友F:
至少可以勉强用一下啊

网友G:
这样迂回操作太麻烦了点

网友H:
只有实际使用了才会发现问题

网友I:
估计以后会有改变的

网友J(2022-09-10):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K(2023-02-06):
你是hub上插了其他的虚拟串口了吧

网友L:
正常来说,hub应该只能支持一个虚拟串口才对

网友M:
我也没遇到过,都是直接接入到电脑上的,没通过hub

网友N:
你换个hub也是这样么?

网友O:
按理来说,这不应该,是不是虚拟串口的枚举都冲突了呢?

网友P:
你用的串口转USB的模块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虚拟串口实现的啊?

网友Q:
这个属实有点意思,看来以后你还得别用hub调试才行